Altium 有没这种高级功能?

楼主(2010-09-14):
记得mentor有一种高级功能,比如电路板上有很多相同的模块,我摆一个模块,之后进行一些设置,会帮你把其他模块按照这个摆法布局,请教下,AD有没这个功能,或者通过类似的办法实现?谢谢

网友:
....原来有这功能了,以前用过还不知道所以说没有...不好意思哈。现在也知道了。

网友:
    如此杯具! 刚看到这个问题回复结果给了一个打击!!

网友:
    我正在不断重复排放相同的东西,渴望呀

网友:
    有这个功能,在多通道电路设计时才有这个用,比如你对ROOM1进行布局布线,然后再通过Design-Rooms-Copy Room Formats命令来复制该通道的布局和走线模式到ROOM2,我用的是AD9

网友:
    可以有复用的功能,但需在原理图中做特殊的设置才行。

网友:
    可以利用ROOM功能来实现的
    AD10对这个功能又进行了增强

楼主:
    这里还是卧虎藏龙,谢谢解答,关于AD这些较高级的功能,大家是怎么了解到的?都有哪些途径?有些时候,我是自己试出来的,有些则是网上刚好看到的,大家也说说,分享下。有什么说介绍更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