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layout中如何加入镙丝孔?

楼主(2010-09-14):
一直不知如何增加镙丝孔,pad stack在VIA中增加了镙丝孔以及属性(估计我的思路错了),一个月了,本想靠网上查资料搞定,但最后仍未见效果,麻烦诸位同仁帮小弟解决这初学阶段的最后一个疑问
谢谢各位!

网友:
要建库的,不要在padstack里去弄,你建一个螺丝孔的库,从原理图eco过来就行了么

网友:
螺丝孔,是不是用来安装的?
一般是做成一个元件(只有一个管脚),在原理图上画上去,也可以在pcb中加,但我总觉得pcb比sch中多出几个,感觉不规范。

网友:
在画板框的时候可以直接画啊,也可新建一个单焊盘元件

网友:
我一般画Board Cut Out,至于当作元件添加,我也觉得不爽,所以就这么干

网友:
我一般画Board Cut Out,至于当作元件添加,我也觉得不爽,所以就这么干 -----------------这才是正常的做法!

网友:
可以让硬工在原理图增加一个螺丝孔器件。

网友:
我也是画BOARD CUT OUT  ,

网友:
我都是在原理图上做成一个器件,因为有的孔需要接地,在板框上挖孔不能接地。

网友:
在原理图里添加了个这个器件,就不会遗漏,要是直接添加上去,更新一次原理图就掉了又要重新添加,比较麻烦。

网友:
lz可以参考下别人的做法。在原理里的表示方法:

在pcb中:

钻孔层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