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中渐变线怎么画啊

楼主(2010-09-14):
    • 有没有人知道在Layout或Router 中怎么走那种线宽度逐渐变化的线啊.

网友:
    如果你说的是12mil走一段,再10mil走一段,再8mil走一段,就很简单,改线宽就行了。
    如果是斜线式的,就只能用铜皮了,不过这要求也太夸张了。

楼主:
    你说的这种不是渐变的,有梯度的

网友:
    第二种方法,画铜皮。

楼主:
    这种方法是可以,但是有点麻烦,如果是一两根线还好,要是几十根就麻烦了,我想知道有没有更快捷的方法

网友:
    多的话那就试试copy and paste,别的办法我也不会。

网友:
    lz贴个渐变的图看看

网友:
    楼主说的可是自动调整线宽?
    Router里布线的过程中按F3,布线自动调整线宽适应布线空间

楼主:
给个示意图吧,线宽一端比较宽,另一端比较窄,中间是均匀变化的

网友:
    这个好象只能用敷铜皮的方法来解决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