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元件(比如耳机插座)超出板框,如何设置可以忽略此类间距错误?

楼主(2010-09-14):
如题。找了半天不知道在哪里设置。请高手解答。

网友:
哈哈,你自己忽略就行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请问在哪里忽略?视而不见的忽略吗?
    因为我看到同事的板不会报错,对比设置,大家找了半天最后没找到根本原因,我对比查看了间距规则,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。
   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。

网友:
这个我也遇到过,也不会设,检查的时候报错,把别的错误改正(如果有的话),这个错误不用理他,因为这一部分本来就这样。

网友:
里边不是有个setup么,点开吧keepout的勾取消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嘿嘿,挺有用的,不过这和keepout有什么关系啊?实在没想明白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板框board outline标识了板子的边缘,正常设计中的任何内容都要与板框保持一定距离,若少于某距离,则会给制板带来困难,所以就要keepout了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点setup里把board outline取消,就不检查超出板框的元件了

网友:
keepout是检查你在pCB 中keepout区域的检查

网友(2010-11-06):
这种问题直接忽略即可,因为有时候是结构的限制,不用管它

网友:
直接不看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