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求救啦

楼主(2010-09-14):
大侠们,帮我解决下我这PCB中的问题哦。具体的是这样的,在我的PCB中编辑器中,我不知道设置了什么东西,现在Home,PageUp,PageDown,end 这几个常用快捷键不能再PCB编辑器中使用了,在.SCH原理图中这几个快捷键还可以使用,但是到了PCB编辑器中就不能使用了。我不知道设置了什么选项造成这样的结果,请大侠们帮我看看哦。
备注:我重新新建的PCB编辑器中,或者打开其他的文件,就是在PCB编辑器中这几个快捷键不能使用。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,我知道怎么回事了,原来是我自己设置了,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PROTEL99SE的左上角有这个符号,下面的Customize...子菜单中的Shortcut Keys中的Current   Shortcut Table中的下拉菜单中有两个选项,勾选PCBHotKeys即可。

网友:
view-->toolbars-->customize-->shortcut key-->menu-->edit
在shortcut table中看看是不是快捷键误删掉了,从新改回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