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3D模式下如何去掉这些警告信息,如图。

楼主(2010-09-14):
请教高手altium Designer 9.4 的3D模式下如何去掉这些间距警告信息,如图:

图一

图二

图三

网友:
按下 T + M.如果你认为这些警告无所谓你可以这样处理,但是执行DRC时还会出现,最终你要看是违背哪些规则,进行修改DRC的检查参数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十分感谢,那些警告无所谓对我来说,呵呵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在论坛转了很久,发现吴老师是AD方面的高手啊,我还有个问题请教吴老师,就是如何不用原理图在抛开网络的情况下进行布线啊?没有网络我压根就不能将走线放在焊盘上。。。。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指点,谢谢。

网友:
这个你可以用P+ L了,或者用过滤器shift + F选择焊盘,将所有选择成一个网络。这样你就可以用P+T了,但这种布线你肯定应该是知道往哪连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"  用过滤器shift + F选择焊盘,将所有选择成一个网络 "这个过程能否详细介绍一下呢?
我按自己的方法Add Net太繁琐了,有直接按住shift然后选择多个焊盘直接添加到新网络的方法吗?

网友:
回复  吴鸣

  "  用过滤器shift + F选择焊盘,将所有选择成一个网络 "这个过程能否详细介绍一下呢?
...
引用 网友B:

只要对原理了熟于心或者板子很简单这样画完全没有问题,不过个人建议还是画下原理图比较好,毕竟人有失手马有失蹄的,万一搞错一根线,板子做出来哭都找不着调。
1.我们首先新建一个PCB,简单放入几个封装,当然这时所有器件是没有网络的,接下来我们要添加网络!

2。选择Design ->  Netlist -> Edit  Nets

3.例如我们要添加GND网络

4。用shift + F选择一个焊盘,其实就是选择对象过滤的一个快捷键。会弹出如下对话框,当前pad位选择Same,当然你可以添加更多约束条件,以便选择想要达到的效果。例如想要将与当前指定焊盘同样大小的所有焊盘全部选中,则将x Size和 Y Size也选中成Same。我这里选择所有焊盘,单击OK.

5。弹出如下对话框,单击Net 右侧,出现下拉选中GND.

6.所有焊盘已经同时变为GND网络。这时你就可以任意连线了,想连到哪里就连到哪里。如果想要铺铜的话,就不要我说了吧,也是同样的方法,编辑网络,就是将要铺铜的网络保留,其他的都编辑无网络即可!

将图片打包,这样会看的更清晰: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灰常灰常感谢,我画的板子本生就是很简单的那种,而且原理图非常简单,这也是我提这个问题的原因,真的感觉吴老师人挺好的,再次感谢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也可以关掉在线DRC布线即可。

网友:
上面各位的方法个人觉得有些不妥,T + M(复位错误标志)、关闭在线DRC检测
都有可能错过真正意义上的电气错误。

快捷键 : D(设计) + R(规则),通过设置PCB规则和约束条件来决定,DRC检测的规则,不需要检测的关闭即可

网友:
吴老师是一个很热心的高手,有问必答,现在这种好人很少了!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既然都可以不用网络表布线,当然忽略DRC更不在话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