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差分信号跨分割面的一些看法

楼主(2010-09-15):
首先,对于单端高速信号,跨分割面试肯定是不行的,因为信号回流遇到间隙的时候,相当于增大了串联电感,会严重影响信号的上升时间和质量。
   然后很多人肯定会想,是不是差分信号跨分割面应该没问题呢。对于这个问题,我查阅了相关的资料,现在阐述一下我的观点:
如果有参考平面的话,差分信号的回流大部分还是会通过平面层,只有一小部分会以相对的差分线回流,那肯定有人会觉得,岂不是差分线跨分割面也会面临严重的问题,刚开始我也这样想的,后来我在一本书上看到,当差分信号回流遇到间隙的时候,如果间隙在信号正下方的距离至少大于差分信号间距的时候,会以差分线回流,没有大的串联电感的存在,信号的上升时间基本不受影响。至于信号的质量,由于跨分割区,信号的阻抗肯定会增加,所以会有一定的影响。至于影响大不大,书上说不大,我觉得还是通过仿真软件看一下比较直观。
我希望大家能拍一下自己的看法。我的看法不一定正确。

网友:
最好是搞一下仿真,最近正在学习.搞得个差不多就贴上来.

网友:
差分信号如果没有reference平面,那它的阻抗还能保证吗?
其实回流这个概念有点是从电路的角度来看。也就是闭合回路才有电流。
但是在传输线的时候就不能这样看了。想一下,如果没有对于open的传输线而言,应该只有电压而没有电流。
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学习传输线的时候你会看到电压和电流变化的。有一些软件可以看到。

可能有点扯远了。不过一定的有reference平面,否则阻抗会变掉。

网友:
首先,对于单端高速信号,跨分割面试肯定是不行的,因为信号回流遇到间隙的时候,相当于增大了串联电感,会 ...
引用 网友A:

    小伙子谦虚了.你的看法应该是蛮正确的.影响肯定有, 离越远影响越小.理由跟你说的一样~~~

网友:
从电路功能角度讲,并不是不能跨分割,不论是单端线还是差分线。但从性能上讲,跨分割就要慎重。

对你下面这段话持怀疑态度:
“后来我在一本书上看到,当差分信号回流遇到间隙的时候,如果间隙在信号正下方的距离至少大于差分信号间距的时候,会以差分线回流,没有大的串联电感的存在,信号的上升时间基本不受影响。至于信号的质量,由于跨分割区,信号的阻抗肯定会增加,所以会有一定的影响。至于影响大不大,书上说不大”

“如果间隙在信号正下方的距离至少大于差分信号间距的时候,会以差分线回流”这个是谁写的?
“至于影响大不大,书上说不大”这个能有确定性的通用结论?

不可思议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在李玉山的信号完整性分析里面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