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balance结构的Tolerance值在哪设置?

楼主(2010-09-15):
我现在使用EE7.9,在内存地址走线时我使用了Balance结构,在Hazards中看到Tolerance值默认设置的是0。如果这样我的内存分支走线就必须一样长,请教如何更改这个值?

网友:
balance就是严格等长的,没法改容差,如果你要求容差就用pin pair,比较复杂的等长可以使用公式!ee有auto tune,严格等长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同意你的说法。我刚找到一个地方可以改这个值。但不确定这个值是否可以随便改,改后是否会影响其它等长走线。在CES的setup中可以更改

更改后的效果

网友:
我也找了老半天,想发上来的,原来你已经找到了,就是这个,全局容差设置,这个设置只针对没有设置容差的走线,也就是balance,对于match group的走线如果没有设置容差也是按照这个值计算,如果设置了容差就使用设定值

网友:
balance有个好处是修改走线的时候会自动移动virtual pin以配平两条网络,用pin pair就做不到了,而且我试了一下,如果用了balance然后再使用,pin pair人为的增加容差设置是不行的,tuning metter没法显示实际的容差,而且在drc报告中拓扑结构(balance匹配)容差变成了0,即没有使用我设置的容差也没有使用默认的容差设置,我还发现自动绕线也是没法做到0误差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你的回复,你研究的很深入啊.我现在把结构改成非平衡方式了,然后用pin pair等长的方式来控制分支间的长度匹配.感觉这种方式更容易控制一些,而且容差也可以通过公式调整.

网友:
我也没有用的很深入,只是遇到问题多试几次罢了,最近发现hyperlynx thermal有问题,手册上说如果ces中有功耗设置和最高温度设置,那么从ee转到hyperlynx thermal就使用ces中的数据,没有的话就使用part editor中的数据,如果part editor里面也没有数据就按照芯片封转的面积按公式赋予一定的功耗参数,我发现如果ces和part中都没有可用数据时,调用一次hyperlynx thermal后再在ces中增加功耗参数,再次输出到hyperlynx thermal中会出现无法将ces中的新数据传递到hyperlynx thermal中的情况,而会一直保留第一次输出的旧数据,即使把生成的hyperlynx thermal工程文件全部删除,ee也不能更新hyperlynx thermal中的数据,我觉得这个是一个bug,不知道数据导出到hyperlynx thermal的设置文件是哪个,如果在未调用hyperlynx thermal之前就在ces中添加相应的数据,输出到hyperlynx thermal就没有问题,并且在修改ces中的数据后能正确的导入到hyperlynx thermal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