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台10G带宽的示波器,如何用它来测量单板的EMI?

楼主(2010-09-15):
由于经费原因,公司没有频谱仪和微波暗室,手头有一台10G带宽的示波器,如何用它来测量单板的EMI性能?

网友:
有的疑问:
EMI是指电磁辐射, 如果是辐射,scope怎么可以看得到。
当然,辐射是一些高频信号跑出来,可以用scope的fft可以看到高频信号。
但你不能确定有没有辐射啊。

网友:
EETchina上有一篇文章,专门讲如何用示波器测试EMI,可以一搜。示波器的问题在于动态范围太小,可以定性,但不能定量。

网友(2010-10-22):
一直都用频谱,没试过

网友:
stupid ,有空的话麻烦把示波器 测EMI的paper贴下。

即便有用频谱仪也只能测下近场,和远场的辐射强度还是区别较大
当然定位辐射源有一定价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