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请教加载模型的错误提示!!!

楼主(2010-09-15):
呵呵,刚在给FPGA加载模型的时候,出现错误了,请高手们指点一下,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问题?谢谢!!!

楼主:
刚上传错了应该是这个图

网友:
FPGA的管脚是可以调的.所以对应的IBIS模型管脚数量和FPGA实际的管脚数量是不一致的.需要手动修改IBIS模型里的管脚数量.

楼主:
哈哈,多谢版主的回复,我说怎么就加载不上去呢!!!
再请教一下版主有没有相关的教程或是请您在这说说怎么改的呢?

网友:
按照实际封装PIN数量,直接在IBIS模型里的[PIN]栏添加就OK了.
在把对应的管脚的模型附在对应的pin上.让后用candence调用就OK了.

楼主:
多谢版主,我先去试一下了,不懂可能还得请教了.

楼主:
我的天啊,我的FPGA是484个脚的,现在IBIS模型里面有836个脚,是不是把多余的脚都删除掉呢?还有里面有好几种封装,我选用的是FGG484,是不是其它的封装名和参数都要去掉呢?

网友:
是的...删除前请备份好!

楼主:
这个怎么对应FPGA的管脚,好像不能乱填的啊,比如其中的一个脚是IO口,那对应的是哪一种?
还有电源之类的?
 天呐,好难啊!

网友:
这个可以质询你们的硬件工程师,他们应该很清楚,DDR一般HSTL电平用来驱动!

网友(2023-09-18):
大佬,请问这最后有解决吗,想向你请教一下,我应该和你用的是同一种芯片,但是MODEL_NAME不知道怎么分配定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