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!!!

楼主(2010-09-15):
我刚刚自学pads2007,试着画封装,可是我不知道画完PCB封装与CAE封装后,建立元件类型时那个对话框的作用,比如元件的PIN脚、属性要怎样设置,有谁能够教教我吗,小弟在这里先谢谢了
最好能举个例子,比如画一个IW1692芯片的封装,那8个脚要怎样设置,属性要怎样设置,越清楚越好

网友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viewthread ... 2%D7%B0%D6%C6%D7%F7
封装制作教程

楼主:
谢谢你
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,就是我在画一板子的时候,那板子上要打5个螺丝孔
于是我就用那板子边框的工具,可是每次当我画到第四个孔的时候就不能修改它的属性了,也选不中它,前三个孔都可以,还有画第五个孔的时候就画不出来,我那板子有一米多长,到底是什么原因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