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PADS中元件建立怎么把管脚编号隐藏起来

楼主(2010-09-15):
pads中画原理图的时候 像电阻  电容 的管脚是没编号的
要怎么做呢
我是才开始学习 弄了很久  还是不行

高手指点下

网友:
设置颜色就好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会不会把其他的元件编号也隐藏了呢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 搞懂了 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