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verify design 操作时的问题

楼主(2010-09-15):
请教各位,当我运行verify design 检查clerance时, 总是需要很长时间,但是检查连接性错误时速度很快,应该是板子的问题,另外的板子不会这样,大家知道具体是那边的问题的呢,请教!!

网友:
碰到这种问题建议先导出asc文件,再新建一个pcb,再导入,不行的话就不导出规则再试一次。

网友:
可能板上的错误太多,超过几千个错误的情况下就会比较慢一点。

也可以先按二楼的处理方法

楼主:
按照二楼的方法,发现板子导不进来,死机了,三楼jimmy说的可能有几千个错误,不是的,只有5个错误的,我怀疑就是板子本身的问题,可是就是找不出真正问题具体在哪里,jimmy ,有好的idea吗?

网友:
导不进来应该就是pcb的问题了。肯定是哪个地方文件有错误

楼主:
朋友,我就是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问题,在提出这疑问

网友:
你在PCB中键入I,回车试试看
(这一步是进行数据库整理)

如果还是不行的话,你就把原文件放上来吧。

楼主:
好的,我把原文件发上来吧,你说的I 我之前已经试过了,不行的,jimmy 加121202194,可以吗?

网友:
没有原文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