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文件里删除元件后相关过孔留下的圆圈怎么删除掉啊?

楼主(2010-09-16):
我现在用的人家发过来的板子的PCB图和SCH图,现在我用ECO关联了两个以后,把原理图中的一些不需要的电路和元件删掉了,然后同步到PCB图上以后,元件和连线是删掉了,但是留下了许多的圆圈的东西,都是出现在内电层里的(我的板子内电层有GND层、信号层和电源层等,是六层板),我看了下基本都是原来电路的过孔留下的,怎么删除掉啊?急急急!!!!!!

网友:
是不是得从新铺一下铜?

网友:
重新灌铜

楼主:
回复 3# kingscool 那我能不能先不管他,因为我要在原来的板子上加一点电路和元件,所以我想先不管,等我把元件加好,布线完了以后再灌铜行不行,会不会原来的那些没有的小圈就去不掉了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那我能不能先不管他,因为我要在原来的板子上加一点电路和元件,所以我想先不管,等我把元件加好,布线完了以后再灌铜行不行,会不会原来的那些没有的小圈就去不掉了?

网友:
过孔删除后的圈,是原来灌铜时自动避让留下的。
过孔删掉了,从新灌铜,没有了避让目标,也就不会有之前哪些圈拉。
当然你添加了新东西,可能会有新的避让出现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好的谢谢啦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谢谢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