缩放时,有时会出来这种半透明的网格效果,可以设置吗?

楼主(2010-09-16):
或者有没有其它的半透明效果?好像allegro有,不知这个软件有没有。。。

而通常都是这个效果,是不是显示的问题。。。。

网友:
不是,是你铺铜的设置问题,在OPTION——grid对话框里有copper设置的大小,你设置小点的值就会发现了

网友:
BUG 没办法

网友:
同样2楼

网友:
按“T”,回车。
再按“T”,再回车。

网友:
是铺铜问题就是2楼所说,不是的话就用那个5楼方法试试!

楼主:
是想要这个效果,哈哈,,谢谢啦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