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字信号传输距离的问题

楼主(2010-09-16):
请教一下,一个数字信号,传输距离和什么有关。,例如,假设有一块1m长的pcb板,在上面均匀的放若干个ic,没个ic都有一个数据输入口和输出口,数据从第一个ic传到最后一个ic,ic共用一个时钟信号,也就是所有信号必须走完1m,那么如果不加245之类的ic缓冲,信号传输会不会出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