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是搞不懂PADS的层是怎么回事,比如这个从库里调出后为何就变换了层呢?

楼主(2010-09-16):
这是库里的情形,我把这个拐角折线定义到了Silkscreen Top层:

这是从库里调出后,找了半天愣是没找到这个线到底属于那个层,最后终于发现,它居然跑到Paste Mask Bottom里去了,
而且属性不是"Line"了,跑了“Paste Mask Bottom”最后的"Top"里,这是什么意思啊,晕的很: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这种情况..
只听老鸟说版本不行,但不知何原因..

楼主:
最后两列top、bottom在2005 SP2里是没有的,不知从哪个版本增加进来的,我的是9.2(小毛病不少)

网友:
我也没注意到这个问题,楼主真细心

楼主:
貌似是根据层序号做定义的,
Silkscreen Top,Paste Mask Bottom等仅仅只是一个名字
我的Decal与PCB中,那个90度的丝印2D折线都是在第26层。。但定义的名称却不一样

好像是这个原因,刚发现,PCB是从Protel里导过来的,估计是乱了,
要下班了,明天再看看,晕,复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