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megawizard如何产生正弦波?

楼主(2010-09-16):
rt    应该如何设置megawizard       求解     谢谢

网友:
看看 顶楼主的 谁谁谁谁...........

楼主:
megawizard/DSP/signal generation/nco v9.1 然后再output file中创建个.v的文件 然后按照步骤做就行了  最后仿真的时候别忘了给phi_inc付个值  别太大也别太小就行了  仿真之后 右键用模拟显示出来(估计是翻转的) 然后右键property中radix选signed……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