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0怎样打开DDB的文件?

楼主(2010-09-16):
今天装了个AD 10.0.0.20340 - Beta后发现以前用99SE做的DDB文件没有办法打开。请教!

网友:
直接打开。

楼主:
之前用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可以直接打开,改用10的版本后就不能行了。是不是我的软件出问题了?

网友:
你可以先建一个新的workspace,然后再在里面打开ddb文件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