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问题:AD9 中焊盘的尺寸

楼主(2010-09-16):
AD9 中焊盘的尺寸有x和y值,我以前用protel99se时,X是指横向,Y是指纵向,但是在AD9 中怎么反了,是这样吗?
X是0.7mm:

x是2mm:

在AD9中是这样吗,这样不是不符合X轴和Y轴?

楼主:
请知道的回答一下啊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应该是你的封装旋转了,你单独放一个焊盘,放到PCB中进行调整你就会看到。

网友:
是你在封装做好了之后,直接在库里面旋转了,你可以再旋转回去看下,X和Y是不会变的

楼主:
谢谢,是旋转了,不过我没旋转,而是库里就自己旋转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