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请教】关于从Logic导入Layout中,没有引脚的part出现问题。

楼主(2010-09-16):
情况是这样的:我们需要在PCB板上标识出强电的危险符号,由于只是一个标识,只有2D线,没有pin,为了方便每次画板的时候调用,就将它作为一个元件画在库中了,包括有Logic封装和Layout封装,在Logic中添加了该part,ECO to PCB,无法将该元件导入到PCB,于是就直接在Layout的ECO模式在添加该part,此时可以添加,但是在添加之后,如果原理图有改动,则需要再次ECO TO PCB,这样又将标识删掉了。每次这样改一次原理图就又要重新添加一次,太繁琐了,而且容易造成遗忘漏掉。请问各位高手,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,能够将这种没有pin的part也可以从Logic导入到Layout中。谢谢了。用 DXP软件都是可以实现的,转到pads 之后就无法导入了,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,是不是part的封装设置有什么问题,请各位指教。。。Thank you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