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为何CAM输出负片时焊盘无钻孔?

楼主(2010-09-16):
导入Gerber的时候可以看到钻孔,到复合层那里的时候就没有钻孔层可以选择,以至于输出负片的时候看不到钻孔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我是新手,请熟悉的朋友给说说

网友:
因为你没有输出NC DRILL

楼主:
多谢版主回复,我是单面板,已经输出了:
art001.pho
art001.rep
drl001.drl
drl001.lst
drl001.rep
sm001021.pho
sm001021.rep

这几个文件,我不打算拿去批量生产,只是自己DIY做几块来玩,所以就没past mask和silkscreen层

楼主:
为何网上都没有详细介绍CAM350的教程?

网友:
你没有输出NC DRILL

楼主:
我是在网上找的用CAM350的tables==composites来生成复合层,然后弹出对话框,点右边的1、2、3弹出选择层的子对话框,里面没有NC Drill层可以选择,网上的教程是有个L25层的用于复合层输出钻孔,教程里的是说过孔的设置,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封装通孔都要这样设置?还是哪里没设置对,顺便也把教程发上来吧

楼主:
我用了你的模板也是这样

楼主:
导入CAM350的时候是这样的,这时候是可以看到钻孔的

楼主:
但是输出负片PDF文件的时候就看不到钻孔

楼主:
上面那个教程我试着给直插件添加25层然后把25层焊盘设置为孔的大小,再把25层的钻孔设置为0,奇怪的事发生了,该元件所有的焊盘的上中下三层钻孔都变成0了,不知道是哪里没设置好?还是25层不能单独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