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子母板的电源处理

楼主(2010-09-16):
准备将产品做成子母板结合的方式来降低成本.为了考虑以后的扩展性,想把核心板的电源包括IO及内核电源做在母板上面.
不知道PCB设计时需要注意什么?  是否会有什么隐患呢?请高手支支招

网友:
没什么问题,你子板准备通过什么供电?

网友(2012-06-26):
1 子板与母板的连接器选择,接触可靠性。
2 子板与母板的输入输出口设计,接地引脚,电源引脚,要结果子板母板元件络合考虑。要有一定的扩展性。电源及地不要想着简单的电流或电阻,要考虑信号完整性。
3 子板与母板的安装方式,防装反措施,固定方式。
4 子板及母板的功能方配。一般把高精密部件,核心功能,集于子板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