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9.4.0.2破解的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10-09-16):
我在按照里面的步骤运行patch。exe的时候,却无法运行,是不是还少了什么文件,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问题,谢谢!!file:///C:/DOCUME~1/ADMINI~1/LOCALS~1/Temp/KR{2QD%{U~MNJJRAOP~GXEX.jpg

破解说明:
1.运行AD9KeyGen,点击“打开模板”,加载ad9.ini,如想修改注册名,只需修改:
TransactorName=shixg
horose用你自己的名字替换,其它参数在单机版的情况下无需修改;
2.点击“生成协议”,保存生成的alf文件到你的安装目录下;
3.运行Patch.exe,对安装目录下的dxp.exe文件打补丁,注意运行破解时软件没有运行;
4.启动DXP,运行菜单DXP->My Account,点击Add Standalone License file,加载前面生成的license文件。
注意:
1.仅适用于Build 9.4.0.20159
2.破解已去除标题上的Not signed in
3.局域网内用同一license不再提示冲突
4.仅供学习研究使用,勿用于非法用途。

网友:
关闭杀毒软件和其他防火墙软件再试试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你好,谢谢你提供的方法,问题总算解决了。但是又遇到dxp。exe运行不了,显示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,该又怎么解决呢?我有点不明白第三个步骤“注意运行破解时软件没有运行”的意思?

网友:
运行Patch.exe,对安装目录下的dxp.exe文件打补丁(这个Patch.exe需要放在你安装的目录下),注意运行破解时软件没有运行,这个意思是不能在ad这个软件启动时破解。。。

网友:
简单点就是说,破解的时候软件不能是运行状态,需要关掉软件然后执行破解动作。

网友:
到网盘中去下一个就可以了
httpe.ys168.com/?brotw

网友:
如果还没有解决的话,我有最近的破解文件,要的话可以PM我。

网友(2012-08-29):
请问这个版本能不能直接打开DDB文件?就是不用impor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