差分线仿真

楼主(2010-09-17):
各位请教一下,在做DDR时钟线仿真时,出现问题希望高手帮忙解决。

网友:
    这是你软件的问题,你没有相应的license,想办法重新激活一下吧。

网友:
    软件不行
    再去破解一下

楼主:
    感谢大家回复。
如果我布完线,就可以仿真。但是没有布线,就会出现以上问题。

网友:
    就是说你可以做post-simulation, 但是不可以做pre-simulation.
但是你的error明显是license的问题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