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更简单的操作方法,请各位前辈指导

楼主(2010-09-17):
有个问题想咨询下,我不是搞LAYOUT的,不过需要check PCB,目前装的软件是pads9.1,发现层切换的命令Z+L?,比如我看个走线,点亮后需要每层看看走线有没有问题,发现用这个命令还是有些麻烦,因为以前公司是用mentor的expedition PCB的,只要用键盘的上下键就可以切换,很方便,所以这里想问问各位除了命令Z+L?,还有没有比这更方便的操作,还有过孔每层看时能否全部显示出来时哪层到哪层的过孔(比如是1-2还是2-3,或者2-7的孔)这样我看走线也会相应的直接找这个走线的下个层面,谢谢各位,高手赐教!

网友:
建议你将PADS的PCB转成EE里面去看。
这样也符合你的设计习惯。

楼主:
版主,转的话不现实啊,所以想询问下还有没有更便捷的操作,以后肯定是用PADS了

楼主:
看来这个软件也就只能这样了!

网友:
    你在router里面试试吧
    布线器里面可以显示走线在那些层切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    点击下层切换位置,然后就可以上下键切换层的

    选择anying thing ,点击焊盘过孔就可以显示走线换层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