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O-26 IC如何正反面添加散热区

楼主(2010-09-17):
各位高手:
       类似TO-26 IC如何在板子正反面添加散热区? 期待中.......
      谢谢!

网友:
这个器件本身正面就是散热区了。

背面需要再增加散热区的话,可以在BOTTOM层画一个copper,然后在solder mask bottom再画一个相同的copper,再打一些过孔就可以实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