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expedition PCB中把丝印层的标号(如U1)删除了,怎么让它在还原?

楼主(2010-09-17):
    在expedition PCB中把丝印层的标号(如U1)删除了,怎么让它在还原?

网友:
    更新下封装库就可以了

网友:
    cell editor 中打开这个cell然后关闭就自动更新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 应该选择这个对话框中的reset

网友(2011-06-17):
    弱弱的问下什么时候用reset,什么时候用replace?

网友:
    ECO-REPLACE CELL, 如果一个PART有多个CELL则选择REPLACE,否则选择RESE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