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ntor EE 7.9 学习

楼主(2010-09-17):
请教一下  打开dashboard 后如何操作呢?如图!

网友:
到Toolboxes目录中去找你要运行的程序,可以把程序直接拖到Dashborad下面创建快捷方式

楼主:
2  请教楼上:创建工程一定要先做中心库么?

网友:
是的,建立工程的时候必须选择中心库

楼主:
是的,建立工程的时候必须选择中心库
引用 网友A:

    3 如何自己建立一个中心库? 自己建么?

楼主:
为了学习 顶一下!

网友:
用liberary新建一个库就可以了,不过是空的,还要你添加焊盘,封装,符号等等,网上有几个简单的库可以用一下,剩下的最好用封装生成器生成,速度很快也符合标准,比如lp Softwear wizard就很好用,symbol就自己画了,花不了多少时间,虽然可以从parotel或者是pads的设计中抠出很多的封转,也能从orcad或者protel的原理图中抠出很多symbol,但是转换过来的东西很多有问题,需要修改,比如丝印层没有,安装层没有等

楼主:
用liberary新建一个库就可以了,不过是空的,还要你添加焊盘,封装,符号等等,网上有几个简单的库可以用一 ...
引用 网友A:

  谢谢 rx_78gp02a

我找到了自带的封装库,不知道是否可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