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IBIS模型里面的这些东东代表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0-09-17):
大家好!
下面是FPGA的IBIS模型,可是不明白模型名的意思,由于FPGA的管脚是可以编程改变电平的,如下图:

要怎么样才能选对PIN脚的电平呢?

网友:
每个FPGA的ibis里都有关于model名称的详细说明,至于pin的分配必须要与FPGA工程师沟通

楼主:
多谢!
好的那我问一下FPGA工程师

网友(2011-02-10):
FPGA都是使用的通用模型,即按照管脚号 管脚名 buffer模型名对应,由于管脚号非对应器件的管脚(如模型中有1...100,而器件用A1...AB1)等,最好制作对应的pin list,就可以方便进行制定器件模型后对应提取,而无需后期手工添加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