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学这个(pasd),好多东西还不会哦

楼主(2010-09-18):
怎么样一层一层的看啊,所有层都打开,关都关不掉,看得眼睛都要花掉了,望高手们指点,非常感谢!

网友:
z * (*为层数)

如果你要查看TOP层的,键入Z 1,回车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请问我这边Z怎么敲了没反映???

网友:
每个人软件设置的快捷键是不同的,我的就是L*,最通俗的方法打开颜色对话框,看哪层就只选这一层即可

网友:
回复  jimmy

    请问我这边Z怎么敲了没反映???
引用 网友B:

    我也是啊,试了下没反映。
不过平常我都是在颜色菜单里 隐藏其它的层面。

网友:
输入L试试看,L1即TOP层,依次类推···默认的是L

网友:
Z n回车

网友:
如果想显示12层就写Z 1 2回车

网友:
怪了,我按Z1,也没有反应! 怎么回事 ?      L1只是显示TOP层,其它层关不掉。

网友:
如果是2007,请在router中进行此操作
如果是9.0或以上,在layout或router中都可以

网友:
“刚学这个(pasd),好多东西还不会哦”  楼主学的不是PADS,而是PASD? 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