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盲埋孔的问题?

楼主(2010-09-18):
如题,什么是一阶盲埋孔,什么是二阶盲埋孔,望高手指教!不胜感激!

网友:
以六层板为例,
一阶:L1-L2,L2-L5,L5-L6
二阶:L1-L2,L2-L3,L3-L4,L4-L5,L5-L6

楼主:
这个是怎么划分的呢?

楼主:
二阶L1-L3,L3-L4,L4-L6

网友:
一般来说盲孔只有最外层和相邻层之间的为一阶,再往内层还有laser埋盲孔的为二阶

网友(2011-05-23):
怎么没有一个观点一样的回答呀!期待中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说法来源于楼梯的台阶。。。
大家可以自已画个示意图。。。

网友:
    楼上解释形象

网友(2015-08-04):
    8楼说法很形象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