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sq 测量点

楼主(2010-09-19):
请教大家一个问题:如图1所示,在SQ中,有没有方法观察到电阻R353端的波形?谢谢大家!

网友:
放一个dummy probe连到你要看的节点上

楼主:
恕我愚钝,不知道dummy probe该怎么实现,能具体点吗?谢谢!

网友:
就是sq里自带的一个model,你可以在add device里找一下

楼主:
找到了,多谢您了,这下实测波形就方便多了,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