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秀秀自己做的核心板,顺便征求意见和问题!

楼主(2010-09-19):
大家先来看看图。
top

bottom

大侠们,再看看覆铜后的效果图!
top

bottom

我这是一块4层的核心板。
4层板是这样分布的。top,vcc,gnd,bottom,这样有问题吗?
我的内部电源层本来是用内电层的,但是同事都说,不要用内电层,直接用信号层,然后覆铜。这样有什么好处呢?大侠们,为什么要这么设置呢?请教一下大家。
还有top层的覆铜是连接了VCC网络,bottom层的覆铜是连接了GND网络。说明一下。
各位大侠,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,请尽情拍砖吧,砸晕了最好!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!
对提出建设性意见的大侠,有额外惊喜...

楼主:
忘了,为了方便大侠分析,再上传一下我的PCB文件。

网友:
应该是用PROTEL画的,没细看,晶振处理的很不好,都走TOP层为好,地归到芯片地上去。

网友:
有两点建议:
1.TOP的覆铜层最好连接GND网络
2.主芯片在TOP层,层间顺序最好是:TOP GND VCC BOTTOM

楼主:
受教了!已经更改!那我BOTTOM覆铜直接连VCC。这样有问题吗?

网友:
建议:

1,第二层改为GND

2,VCC还是在第三层作为平面。

3,晶振处理不妥

4,TOP和BOTTOM的GND灌铜过于零碎,还不如不灌。

网友:
过孔焊环太小,给后续CAM处理文件带来很大不便。
建议过孔焊环单边4-6mil

即:孔10mil那么对应的pad大小为18-22mil

网友(2010-10-20):
隔行如隔山,呵呵

网友:
做什么的???

网友:
做什么方案的???

网友:
112pin的飞思卡尔MC9SXS128吗?

网友:
意见如下:
1、不管PCB板是否美观,质量是否可靠,但是一定要能够生产加工出来,也就是说一定要满足工艺要求,据我所知,10mil/12mil的过孔没哪个厂家生产的出来
2、非常肯定你这种四层都铺铜的方式,我的看法与jimmy类似,中间的电地层交换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