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已解决)PADS能否多人合作工作?

楼主(2010-09-19):
若是多人画原理图,比如有1.sch和2.sch能否合到一起去,成为一个原理图文件,并生成网络表,导入pcb中?

若是多人设计pcb,最后能否合到一起?

翻了翻以前的帖子,没找到,有的话那位给个连接。

谢谢
谢谢

网友:
    可以这样吗

楼主:
    昨天找到用复用或导入导出的办法,可以把两个sch的东西放在1个sch里边。
pcb还不知道。。。。

网友:
    PCB可以。
    将SCH1的PCB画完后,生成reuse,再复用到另一个PCB上面去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

可以多人同步工作么?我不知道这种工作方式叫什么名字,就是像联机游戏那样,可以么?

网友:
    这个不行。
    按jimmy的方法,按模块简单分开layout还可以,太复杂的最后合并的时候估计要改得够呛

网友:
    映像中使用dxd可以的,具体的我就不知道了。

网友:
    99se都可以,但不能同步刷新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    请问老大,原理图中生成reuse是用图中这个操作么?

pcb中的reuse是在哪操作呢?

网友:
    要在PCB界面下操作,选中要生成reuse的器件和线,右键,make reuse.

网友:
    只能REUSE的方式,初期规划好,合并后工作量不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