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9.2在布板时,无法编辑PCB封装的引脚顺序,求解

楼主(2010-09-19):
    pads9.2在布板时,无法编辑PCB封装的引脚顺序,求解
    如图 那项无法选上

网友:
    选中两个焊盘,swap

网友:
    1,选中两个焊盘,swap;
2,库里调出来进行修改后存盘,再回到PCB里,选中你要修改的封装,整体交换;

网友:
    2007或以上版本不允许在设计过程中对器件进行焊盘改名,
    你可以在库里进行修改,然后再update from library

楼主:
    谢谢各位大师指点

网友:
    选择元件就可以进如元器件编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