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:PADS9.2如何实现Layout和Router的同步呢?

楼主(2010-09-19):
如题:pads9.2实现Layout和Router同步的方法!

网友:
在layout里不是直接有切换到router的标志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在Router中有切换到Layout里的连接吗?
没找见,望高手指点啊。

网友:
就是router的图标啊点击一下就进去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ok,没看清,不好意思。。。tks

网友(2010-11-13):
layout与router同步应如何设置,望高人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