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ntor 软件安装完成后是否需要设置环境变量?

楼主(2010-09-20):
mentor安装环境设置向导

网友:
最多就设置一下license的位置

楼主:
最多就设置一下license的位置
引用 网友A:

谢谢 明白了 哈

网友(2010-11-14):
不太明白,具体应该怎么弄

网友:
就是在lm_license_file里面加入你mentor的license路径,其他的都不用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