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layout 中网络怎么检查是否和原理图中一致

楼主(2010-09-20):
pads layout 中网络怎么检查是否和原理图中一致

网友:
在原理图logic界面下,执行t00ls->pads layout link..->compare pcb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,能否更详细一些

网友:
compare pcb后只要提示no diff...found,就代表原理图与PCB没有找到不一样的。
就是一致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thanks very much

网友(2011-08-05):
正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,受教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