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atabook载入非常慢!

楼主(2010-09-20):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,就是打开databook的时候要载入很久,最少要10秒钟,用的是excel作为数据表格,以前用07.7的时候载入是非常快的,不知道有什么地方可以设置一下,search partition也设置了,还是很慢,使用acc数据库也只快了两秒

网友:
EE2007的没用过,之前在EE2005上试过用excel作数据源,发现速度不是一般的慢,后来换成oracle数据库,数据基本上一点就出,感觉ODBC数据库接口的效率不是一般的低。

网友:
搞笑,excel只能做单机版试验,真正使用肯定需要数据库才行,用sql server或mysql数据库吧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请在symbols前面加上DATABOOK库的名称。比如:CAP:cap;

楼主:
已经加了,证实是从excel load数据要5秒,搜索用5秒

楼主:
把odbc的跟踪去掉就飞快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