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各位指点一下在PADS2007中外框线怎么画,急!

楼主(2010-09-20):
pads2007中自动添加地孔的时候外框线Hatch outline怎么画,用那个工具啊

网友:
这个好像一般不是画出来的,是铺铜时自动产生的。我也是新手,可能说的不准确

网友:
不是画出来的,是铺铜时自动产生的

楼主:
楼上的斑竹绑定封装制作中为什么鼠线和外框不能隐藏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