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Altera FPGA的IBIS模型在Allegro中怎么修改?

楼主(2010-09-20):
请教关于Altera FPGA的IBIS模型在allegro中怎么修改?
Altera的FPGA的IBIS模型是分系列做的,一个系列一个模型,但是具体到芯片管脚是不相同的,请教怎么修改?

网友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41658-1-1.html

 上面的链接,可以解决楼主碰到的问题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多谢大牛指导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