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--关于CF卡检测(已解决)

楼主(2010-09-20):
103是SysACE的一个检测有没有CF卡的引脚,内有上拉电阻3.3V,如果没有CF卡,此管脚悬空电压为3.3V,如果有CF卡插入通过CF卡内部接地,管脚电压拉低为0。。。。
现在问题是,没有CF卡插入,上电103管脚为3.3V七八秒,然后就变为低电平了!!!请问是不是因为这个通孔有寄生电容被充电连到地把电压拉低了???各位大虾帮帮忙看看吧

应该是CF卡座出问题了,我把卡座去掉以后就正常了,现在换了一个新卡座,谢谢各位了

楼主:
  没人理么,自己先顶一下!!

网友:
是不是你的程序上把103管脚置低了哟。你看一下

楼主:
还没写程序的,上电就这样

网友:
得到的资料太少了,没法分析
不过,感觉那两个过孔太近了点,不知道你设置的距离是多少
“上电103管脚为3.3V七八秒,然后就变为低电平了!!!”
我怎么感觉这个东西像是虚焊的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