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第一次画板,请高手们指点一下

楼主(2010-09-20):
自学了pads一个月,觉得自己动手画板还是挺困难的,连布局一直都布不好,我太笨了。感觉布局不好的话布线肯定也很费劲。原理图和PCB已经放在附件里,请高手们帮我指点一下,看我的两层板布局有什么问题,拜谢了

网友:
1,建议将0402全部换成0603或0805
2, U5的滤波电容太少
3, IC的旁路电容太少

网友:
我pads2005的,打不开呀··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斑竹一眼就看出问题了。不过那个,设计的事对我来说还还遥不可及,您有时间再帮我看看,我的PCB布局有什么问题?我照这个布局来布线,80%的走线集中在CN1、LVC16245和DM9000之间。。。已经布成蜘蛛网了,打了无数孔,最后连打孔都没地方打了 。。。

楼主:
我pads2005的,打不开呀··
引用 网友B:

    我的是用PADS2007画的。有什么方法能把2007画的转换成2005能打开的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导出成asc。。。。。
pads2005就可以打开了

网友:
16245芯片的中间反正都是兼容设计,何不与16245放在同一面?
这样可以省下好多过孔呢。

网口部份的布局需要优化一下,L2的位置不太合适

网友:
16245芯片的中间的那些电阻与16245反正都是兼容设计,何不与16245放在同一面?
这样可以省下好多过孔呢。

网口部份的布局需要优化一下,L2的位置不太合适

网友:
jimmy
晶振这里,两种方式,那种更好呀?

第二种

楼主:
再请教各位高手,布线时是用F3键动态布线好呢,还是按F2由人自己确定走线方向和拐点位置比较好?我发现动态布线(dynamic route)有时走出来的线不是特别好看啊。
还有,上面DM9000和的接地引脚是怎么变颜色的?电源,地脚显示不同的颜色,布线时就可以清楚地分辨出来了。

网友:
这块板子要是我来画的话,我会把245放在top层,方向也可以考虑更改一下,
现在的方向是A-->B,改成B-->A。

楼主:
恩,要是元件都放在top层就更好了。我是怕布线的地方不够才在反面也放了元件

网友:
jimmy
两种晶振的走线,那种好呀?

网友:
第二种的好,地线包围晶振防止干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