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UMMER 08真奇怪。。在库中新建一个封装库,可在库中找不到零件。。急。。急。。急

楼主(2010-09-21):
我在库中新建一个零件封装库,再加载的库中UPDATE 可在库中找不到零件新建的零件编号。。。。。

可在 SUMMER 08左测卷标 PCB LIBRARY 中有我新建的封装零件。。。。。

而在右侧加载的PCB库中找不到新建的零件编号。。。。以致我在原理图中设为我要的封装编号时 找不到FOOTPRINT!!!!!!!!!!!!!!!!!!!!

我在家中能新建的封装能跟新到 PCB库中。。。在公司就不行?? 同样的软件安装包。。

急  急 急。。。。。。。今天要赶出PCB来!!!!

网友:
    保存了没,保存了没???

楼主:
    重装看看。。。 。。现在公司用的SUMMER 08 当我在原理图中点单个元件弹出属性界面  再双击属性界面中的封装(弹出封装界面可修改封装,可弹出封装界面不是一般的慢,这不是纯粹是电脑配置的问题吧??在家中就非常快)

楼主:
    问题已解决!!!
  那个PCB库是用AD6.9从另个PCB板中MAKE LIBRARY FROME PCB生成的 库
再用SUMMER 08装载时 再在里面添加新的零件时有点混乱 。。

自己解决方法:干脆从新在SUMMER 08中新建个PCB库 得了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    别的版本生成的库,不会有问题,你说解决了,其实还是没解决!要想在libraries必须点选…把封装选中。如果要是集成库就不需要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