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转expedition的详细步骤

楼主(2010-09-21):
我装的是pads9.1,网上搜了下,这个转换方法都是那个pdf档的介绍,按照这个步骤做,首先时输出的格式没有这个HKP,后来发现在PADS里的开始选项里有这个PADS TO Expedition TRAN的选项,就转了试下,转换的界面中除了design还有library,是不是这两个都要转,另外在expedition新建时发现还要选择库文件,是不是需要把转的器件库建好才行,import ASCII时发现老是出错,不知道该怎么办了,请有这个转换实际操作经验的朋友帮忙指点下,急啊,都搞了好几天了,才装好expedition,现在还要转,也搞了3天了,各位帮帮忙啊!

楼主:
怎么没人回复啊,自己顶吧,期盼!!!!!!

网友:
只用转design不用转liberary,转换出hkp文件后用expedition新建一个工程然后倒入,倒入的时候要选择中心库,但是不需要先把转换的hkp倒入库中,转换后的cell。hkp  par.hkp等会以本地数据库也就是local database的形式存在你新建的工程中,建立工程倒入keyin netlist后还需要在file——inport中倒入转换好的hkp文件,最后你可以根据需要把工程中的封转什么的倒入到中心库中

楼主:
我转deign后出现了好多文件:Cell.hkp,CellDB.cel,JobPrefs.hkp,JobPrefsDB.jpf,Layout.hkp,LayoutDB.lyt,NetClass.hkp,NetClassDB.ncl,NetList.kyn,NetProps.hkp,NetPropsDB.npr,Padstack.hkp,PadstackDB.psk,PartsDB,PDB.hkp。
用expedition新建一个工程然后倒入,倒入的时候要选择中心库,----------------------这个没看懂,选择中心库,是随便找个中心库,网上下个就行,还是说需要我之前PADS所用器件的新建库,
但是不需要先把转换的hkp倒入库中----------------------用用expedition新建一个工程时需要选择中心库,还有Netlist需要选择什么导入吗?
转换后的cell。hkp  par.hkp等会以本地数据库也就是local database的形式存在你新建的工程中-----------------------这个是自动存在的,还是需要怎么操作的?

楼主:
因为以前公司用的都是正版的,库也是有专人建的,我只是负责电路原理图设计,所以对这个不熟悉,忘能详细说明下步骤,要有图示最好,不甚感谢!

网友:
呵呵,需要下载相应的程序,我前段刚转换完!

楼主:
那还能把程序发我或者给我个下载链接,详细的步骤还能指点我下,拜托了!!!!!

网友:
站内短信联系我,晚上帮你!

楼主:
我号码已经站内短信给你了,还能白天联系,家里还没安装网络?

网友(2014-02-25):
这个问题现在有结果了没有啊,我自己也搞了半天了,发现在前面的还好,到了建立工程倒入keyin netlist这里就是灰色的菜单了

网友:
需要解决的可以找我给大家解决一下,Q39364973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