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相同的电源芯片能否并用

楼主(2010-09-21):
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用一个电源芯片供电电流不够,能否使用两个相同的芯片并起来使用啊?

网友:
可以
但是没有什么实用价值

网友:
选一个驱动电流大一点的就行了啊

网友:
除非芯片本身支持并联使用,否则不能直接接,可以通过diode或者ideal diode(一种芯片,check linear)接在一起

网友:
可以的,俺试过,一个芯片叠在另外一个芯片正上方,然后焊在一起

网友:
最好各加一个缓冲的电阻,因为有可能会出现因为器件之间输出电压的微弱差异导致一个工作,一个不工作,或者两个的工作强度不太一样,呵呵,分析的

网友:
    并用基本上不会有问题,可是这样划算吗?如果电预算允许的话可以换个功率大点的,而且设计起来会更简洁,两个并联最好每个IC单独向一部分网络供电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    呵呵,使用一个芯片那成本就高了啊,大电流的很贵的。

网友(2011-05-09):
    不這樣建議 會有平衡問題 也就是一個在工作 另一個閒閒沒事幹 倒不如用功率大点的

网友:
    4楼说的有道理,这块不能随便直接乱并联使用,两个DCDC如果并联使用其开关MOS管的时序不一致会导致很大的问题,极有可能会烧掉电源芯片;建议还是选用更大电流的电源芯片!!!

网友:
    两个LDO并一起的话,两个的输出有压差的话会导致其中一个被关闭,和使用一个的效果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    不错,我也有这样的疑问,现在解决了。

网友(2012-12-11):
    可以共用,但是最好加上一个均流芯片,以保证系统的可靠性!!!

网友(2013-01-30):
    并联不理想, 需要均流。

网友:
    2路分别供给不同的负载就可以了。EN脚接一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