拼板时 DRILL LEGEND 很占地方 可以删掉么?

楼主(2010-09-21):
用cam350拼,发现drill那一层的  DRILL LEGEND 的表很占地方。

  可以删掉么??
  大家怎么处理的??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谢谢。

网友:
drill层的  DRILL LEGEND 表是如何添加的?
我用cam350导入gerber时,发现没那个表!!
我是按下面设置的,楼主是如何设置的?贴个图上来!!

楼主:
和你一样的啊。。。。。。
继续问问题

网友:
建议保留,因为不同的厂家处理方式不一样,有的厂家需要DRILL LEGEND 来获得信息,不过建议不要自己拼版,只给出拼版图就行了,这样厂家操作会更方便一些。

网友(2011-02-05):
那个表格是可以挪的啊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