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导入到Allegro???

楼主(2010-09-21):
请问各位大哥,小弟有一块板(altium),怎样把它导入到allegro中,好像直接保存成*.brd文件不行啊(打不开)...

网友:
ALTIUM导入到ALLEGRO,需要经过几次转换
: I! S6 n( |, S" I方法1,AD9另存为99SE,然后用PADS自带的软件转换成PADS格式,另存为ASC文件,用ALLEGRO自带的工具导入ASC文件。

网友:
啊 可以啊

网友:
不建议使用Altium转换,转出来的文件惨不忍睹,很多地方都短路了,焊盘变形了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楼主:
努力实验中...谢谢

网友(2010-11-12):
    转来转去多麻烦。

网友(2011-05-31):
    用不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