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9.2转换PROTEL99的文件不成功

楼主(2010-09-21):
正好,手头有一款protel99做的SCH和PCB文件,今天想用pads9.2转换过来编辑一下,因本人对PROTEL99不是很熟,但怎么都转换不成功,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?

网友:
用PADS9.0没遇到过这种情况~~~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没??

网友:
PCB是可以转的,只是转过去会有比较多的错误,要修改才能用的

楼主:
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,最后只有用9.1版本的来转换

楼主:
不过用PADS9.1版转换后,PROTEL铺的铜皮在PADS里要重新设定,还有一些飞线需要调整

楼主:
开始不可以转换,最终发现问题是如果PCB或原理图文件放在Documents以外的文档时,转换就会错误。最后放入Documents文档下就可以转换了,不过转换后要调整很多细节的。